电脑插着,没开机,380V电压到

楼主(2022-07-08):
电脑插着,没开机,380V电压到电源上,导致开机提示,台式机华硕主板开机提示Please press DEL to enter UEFI BIOS setting 。以为启动项。检测没问题,后面近pe,进不去。然后进bios关闭了电涌,能进入pe,但是不显示硬盘。后面换上自己硬盘也不显示。奇怪了,研究下后,换个电源试试,居然就好了。
这台电脑,因为他们电压连上了380V电压,所导致

网友A:
说白了 就是电源坏引起的各种疑难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 就是电源坏引起的各种疑难杂症

是的,所有,检测后,还是得换电源

网友B:
你家用380V的高压电?正常电源电压是220V,没烧电源也是高人阿

网友:
380V电压也没烧?

网友:
380V想想就害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家用380V的高压电?正常电源电压是220V,没烧电源也是高人阿

亲,380v是市电220v通过整流桥后升压到380v直流电的

网友C:
380v整流滤波后也正常啊

网友:
这是改行过来的电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v整流滤波后也正常啊

整流滤波只能提升到310V左右,有PFC电路才能达到380V,看来功率很高

网友D:
380不是烧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0不是烧电源吗?

就是电源坏了,换电源后。就好了。不换电源开机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