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这样,点什么都没有反应

楼主(2022-07-08):
系统重新安装过,安装完成更新好驱动重启又这样。是显卡坏了还是驱动不兼容?

网友:
换其他接口试下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
驱动不更新,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
硬盘取了试试

网友:
4楼已经说了!不更新是什么情况

网友:
到官方网站下载驱动试试,另外要分清32位和6位,驱动是不一样的

网友:
是进到另一个屏幕桌面了

网友:
不安装显卡驱动 会卡吗

网友:
能成功安装,说明硬盘没问题,问题出在安装驱动重启,说明驱动所致,那说明和更新驱动有关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换硬盘重装系统即可解决!

网友:
换一个显示接口

网友:
显卡问题     应该显卡接口背面掉电阻或电容

网友:
安全模式 把显卡卸载了重启 看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示卡驱动的问题或者硬盘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主板把这个当副屏了,查一下主板的其他视频接口

网友:
的确感觉像是副屏 鼠标也没有

网友:
确实看着更像是识别成副屏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