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5 PLUS测量桥晶振电压会花屏。

楼主(2022-07-08):
华硕B85M-V5 PLUS 1.0 两张主板测量桥晶振两端电压时会花屏或者黑屏,其中一块晶振电容都换过,故障依旧。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A:
这种io或者电源管理芯片的可能大一些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奇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io或者电源管理芯片的可能大一些

一块接vga接口屏幕有水波纹,另一张开机触发 亮屏慢。

网友C:
换晶振一般是一套,晶振、谐振电容、谐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晶振一般是一套,晶振、谐振电容、谐振电阻。

关键两张主板都是测量这点电压花屏。不一样的毛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块接vga接口屏幕有水波纹,另一张开机触发 亮屏慢。

触发亮机慢先刷个bios试试,进bios后能不能看到ME固件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发亮机慢先刷个bios试试,进bios后能不能看到ME固件信息

两个主板一样bios对换也一样现在主要问题就是测量桥晶振电压黑瓶或者花屏。

网友:
晶振机器开机万用表测量是会造成干扰然后工作异常的,就算用示波器你也得先夹好再上电测试的

网友E:
这应该是正常现象 表打的时候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是正常现象 表打的时候有干扰

后来发现确实是正常不过好像就华硕的有这个问题吧?

网友F:
路过学习一下,晶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路过学习一下,晶振问题。

晶振没问题,找到问题点了,但是晶振就这样。

网友:
什么导致问题?

网友(2022-09-19):
晶振是敏感元件,你用表笔去测量就相当于干扰到人家正常工作了,测量的瞬间改变了晶振这一脚的对地电容大小,因为悬空的表笔导线与空气大面积接触,导致这个脚对地电容瞬间变大,相当于在这个脚并联了一个很小的电容,这就变相改变了谐振电容容量,导致晶振波形异常,严重情况直接停振,死机,烧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