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谷歌系统联想Lenovo 300e Chromebook 2nd

楼主(2022-07-08):
主板:Lenovo 300e Chromebook 2nd
求助:UEFI查出来没有ME模块,ME查看软件查看又有个4.0版本的,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一顿瞎折腾,然后找到对应的ME版本,通过搜索代码,找到对应的位置,写进去,结果显示会改变BIOS大小,弄完出来变成17点多M的BIN文件了,,读取出来的好BIOS刷入另一片板子不开机,需要修改哪个部位的模块,才能变成新BIOS,才能刷入新的主板,第一次弄这种 板子,哪位好心的大佬弄过,请教下,实在没折了,万分感激!

网友A:
有没有好心的大佬

网友:
这个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怎么弄,可以点拨一下吗?还是需要付费?

网友(2022-10-05):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好心的大佬

这是工厂里面的板子吗?

网友(2024-07-13):
1.3和1.4版本都刷一个BIOS,这板BIOS问题真少,都是tyc和u37,这板问题真多,修的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