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 FX86F FX505GM 插充电器蓝屏

楼主(2022-07-08):
华硕飞行堡垒 FX86F FX505GM 插充电器蓝屏,进PE也是蓝屏,用电池都正常充电正常充电器一插上就蓝(电池充电器换过),内存换过,bios刷过,供电量量也正常,无进水摔过,有没有碰到过的。。

网友:
是不是看一下显卡正常吧?前段时间修了台联想的本,和你的情况类似!换显卡OK的!

网友:
蓝屏有什么报错代码吗

网友:
这种奇怪问题,费时难查

网友:
看蓝屏代码 一般这种有可能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小电容的通病?

网友:
后面解决问题了吗  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A:
我在论坛他说一个战神Z7M-KP5SC的笔记本,用电池开机运行一切正常,一插上原机的适配器就蓝屏,或把电池拔掉,光插适配器也蓝屏,我以为原机适配器有问题,用DC电源也一样的不行,开机蓝屏,换了内存,把硬盘拔掉,用WI0 PE过滚动桥就蓝屏,用WIN PE也不行,不知哪的问题,求各位大仙解惑。附上蓝屏图片  遇到过  更换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论坛他说一个战神Z7M-KP5SC的笔记本,用电池开机运行一切正常,一插上原机的适配器就蓝屏,或把电池拔 ...

怀疑我这个也CPU 坏,成本大没换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2022-09-27):
有个大神修到过,,是显卡的一个什么分压电阻问题,,,电池供电是11V左右,,AD电源是19V供电,,压差较大

不是所有这个现象都一样是CPU故障

网友:
分压 ,显卡,CPU 。

网友(2022-11-04):
我这也有一台,插电源就蓝屏,用电池没事,有没有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