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分析一下NM-A321(传说中的yoga3 pro 1370)

楼主(2022-07-08):
早知道早点来论坛学习一下,自己瞎搞,把联想异型口电源线5脚断开了,插上笔记本后,不能开机,以为坏了,又把5脚连通,能开机,没有usb电压了(按理说5脚断开应该不会导致坏5v吧?)

一路看到这里,pr34,有5v电压,但没有+5vdx_walkport输出,pj7对地阻值6欧(断开pj7也是),会不会是5vwap_pwrgd没导通?  难道是右边三个电容穿了?还是EC短路了?

神奇的事情是,看了5vwap_pwrgd电路,PR46的电阻,电路板上没有焊接?!? 也就是断路(看了焊盘焊点),求大佬分析一下,能不能自己加电阻导通PR46 谢谢

如果我直接飞一个5v到pj7,应该会把ec给烧了?(因为pj7对地阻值小)

网友A:
看到前面的@了么,@表示不装  所以这个电阻没有是正常的

网友:
没事瞎折腾!!!!!!!!

网友:
自己加电阻导通做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前面的@了么,@表示不装  所以这个电阻没有是正常的

谢谢,就是不知道这个  5VWAP_PWRGD 的产生条件

网友:
有电路图可以查到

网友:
飞线?还是别飞了吧,把短路排除了先。

网友:
短路排除了吗?

网友:
现在测试是26欧,算不算短路?旁边的3V测出来也是40-60欧的样子

观察另一路5V输出,比如PC18,一边是5V,另一边是9V,不懂这个原理,难道 是EC控制

网友(点评):
~~修电路是要一点基础的,相反会扩大故障......

网友B:
原机故障是啥?我碰到过一个USB没电压的,主电源IC坏了,借了一个5V过去凑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机故障是啥?我碰到过一个USB没电压的,主电源IC坏了,借了一个5V过去凑合用

也是usb没电压,请问你飞线借的是 +5VAUX吗? 但这个应该是各电压的开关控制器供电,只有2A,接usb容易导致主板掉电吧

我的结果图是这个,不知道这个 PG_5WP、 PH_5WP、BT_5WP,分别代表什么,我想的是断开PJ7,  然后从PC42这里飞5v到PJ7输出端

网友D:
先排除短路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排除短路再说

我断开PJ7,用5V 2A烧 PL5点,只有1W功率,是不是短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是usb没电压,请问你飞线借的是 +5VAUX吗? 但这个应该是各电压的开关控制器供电,只有2A,接usb容易导 ...

PGND就是power ground地线,PH就是LX那种接电感,BT是boost脚,具体啥作用参考自举升压电路吧,我也说不太清楚
我飞的估计就是5aux,跟客户说好不要接硬盘,就接鼠标优盘

网友:
经发现,图纸跟实际版本有两个重要不同点:U40图纸是TPS2553DRV,实际上硬件是AP2553,两者针脚功能一样,最大电流不一样,另一处是C282,图纸是220U 6.3V钽电容, 实际硬件是330U 2V钽电容(丝印N8 dZ),这个N代表330U, d代表2v,不是2.5v也不是6.3V,不知道为什么选2v,usb是5.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ND就是power ground地线,PH就是LX那种接电感,BT是boost脚,具体啥作用参考自举升压电路吧,我也说不 ...

不知道能不能从直接BT_5WP 飞线给usb用呢? 这里测出来也是5.0V

补充内容 (2022-9-20 10:13):
学习了自举升压原理后才知道,不能这么干,幸好没干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