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深海幽灵Z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7-08):
深海幽灵Z2不开机,待机0.018按开关机键0.020闪一下,基本相当于没反应,对于这样的情况,根据经验,首先想到的bios。拆机后立马刷了bios,没有用,发现EC也有bios,再刷,还是老毛病。
看来不是这个原因,还是按步骤来吧,查5V正常,查3.3V,没有找到,下载图纸,3.3v的电感是L13,测量电压为零。查U1的en有开启电压。测3.3V对地,电阻为零,原来是3.3V短路保护了。3.3V供电遍布主板几十个点,只能烧机大法了。运气不错,电容C601剧烈烫。拆掉C601机器OK了。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细心一点的好,查图纸看点位,测量电压阻止。

网友:
最喜欢这种短路

网友:
又赚钱又不返修

网友:
3.3V短路没有烧桥,真幸运。

网友:
简单明了,,思路清晰

网友:
羡慕有一手机修

网友:
3.3短路  烧电容的不多见  一般都是烧桥

网友:
思路清晰,基本功扎实,技能运用娴熟,最后运气也不错

网友:
发财电容

网友:
3.3短路坏电容的是真的少

网友:
搞维修的都喜欢!

网友:
学习了,不烧桥就好

网友:
这个运气好 这种机器很少电容坏的

网友:
我认为,一般烧南桥还是有10欧左右的阻值,这个是零,大概率是其它地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