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X60V

楼主(2022-07-08):
ASUS ZX60V 内存贴纸 GL502VML 原来是南桥晶体烧爆了,3v短路,换桥后是屏幕不显示,但是键盘大小灯都亮了屏和屏线都换了,南桥肯定是换了没有问题键盘大小写灯能亮,按着也能反应
就是屏幕不显示
不显示

网友:
检查lid信号?霍尔元件?

网友(2022-08-27):
修好了吗
同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