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刷BIOS后开机总是显示Me is in Recovery State

楼主(2022-07-08):
       坛友们,刷BIOS后开机总是显示Me is in Recovery State,这是怎么回事,能解决掉吗?看到有的坛友说把原先的ME合成回去,再刷上就没事了,原先的BIOS有密码,把那个ME合成回去密码会再回来吗

网友A:
试试看,也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也不麻烦

不想试了,活还挺多呢,再过两天,要是没人回,我就试试

网友:
32MB的thinkpad吧

网友(2022-12-23):
一样的问题,同问

网友(2023-12-26):
同样问题,是不是把bios文件解开后的FL2还是FL3刷进去就行了?

网友(2024-03-04):
HP 8460P的机器,BIOS有密码

网友:
后来用Flash image tool合成了纯净的ME刷上,没事了

网友B:
同样问题,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问题,学习中

后来用Flash image tool合成了纯净的ME刷上,没事了

网友(2025-07-24):
me is in recovery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用Flash image tool合成了纯净的ME刷上,没事了

小白,怎么弄的,教教我,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来用Flash image tool合成了纯净的ME刷上,没事了

坛里下载了合成好的BIN文件,不会刷,必须要编程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里下载了合成好的BIN文件,不会刷,必须要编程器吗?

是,必须要编程器的,可以淘宝买个土豪金,便宜还支持99%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