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怎么回事,重启就要重新拔插才能用

楼主(2022-07-08):
三个USB接口都是3.0的接口,有一个接口电脑重启总是要拔插USB设备才能使用,USB3.0的USB接口重启不用拔插但是不能做启动盘,BIOS下读不出来,USB鼠标要重新拔插,USB2.0的USB无法识别到,大神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USB鼠标就是2.0的

网友:
先测下供电和后去测桥的线路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