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MLX3R2.0不通电求助

楼主(2022-07-08):
如题
华硕P8H61 MLX3R2.0不通电求助

拆机检查后发现PQ9 上的2个电容烧了12V与GND短路,换了后不短路了,

测量电池3V 有,晶振有起震,绿线4.2到了IO,测量开机针只有2.5V偏低一些·开机针到IO的几个电阻换了也是一样2.5V
打信号阻值EATXPWR PSON# 只有180 是不是偏低了》?

摸不着头脑了。

网友:
换i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