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350维修经验+求助

楼主(2022-07-09):
两个月前我发过一个贴,七彩虹主板不跑码,刷bios后卡7c,论坛大哥都没人鸟我。全板供电正常,由于本人读书少,没搞定

今天为了做实验,把一个b450桥换了过来,不跑码,刷了b450的bios后ok了。
进系统玩游戏也没问题,但是发现集显不显示,hdmi,vga,dvi都没信号输出,核显供电0.9v有,从来没有修过集显,又找不到思路了,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A:
这样换桥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换桥第一次见

好了,我已经修好了。网上还没有350/450芯片互换的。只有自己亲自试了才知道

网友:
打小就看你行

网友B:
不同的桥可以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桥可以互换?

这几天做了测试,高的可以代换低的,低的也可以换高的,但是功能会受限

网友:
桥的针脚定义相同?

网友:
改VBIOS试试

网友:
450桥刷350bios会怎样

网友:
遇到过这个代码也是没修出来

网友(2022-11-26):
我用影驰a320桥装到华擎b450pro4插上usb2.0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