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小米笔记本进系统没有到桌面就重启

楼主(2022-07-09):
小米笔记本进系统没有到桌面就重启,pe也同样,和客户沟通,拆机查看,拆机后发现进水纸全部变红,拆出主板清洗后,补上损坏电容,归位芯片后,不开机,按开机电流0.2a,重刷bios开机。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到新的知识了

网友:
我也有个刷个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但不是重启,是进系统掉电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开机,小米不好搞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刷bios很重要。

网友:
小米的不太好搞,没图纸

网友:
我同样有一台进系统掉电重启的,办法都试了,无解中

网友A:
能亮的电脑会不会有风险?

网友:
有说明换了什么没有?

网友B:
这种QFN封装的芯片一直都焊不好,感觉比BGA还难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亮的电脑会不会有风险?

只要能亮机的都报风险,我是这么干的,因为试过修充电问题在测试时CPU突然挂了,最后板子还不好找,干U吧,后面还是很折腾人,

网友:
路过学习经验,刷bios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QFN封装的芯片一直都焊不好,感觉比BGA还难焊

风速别太快,温度380。归位了推一下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 BIOS太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bios  三板斧里边最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