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明白的UC3842开关电源设计

楼主(2022-07-09):
这个是12V 10A的开关电源。原来故障场管。3842.炸裂。,光耦 短路。后级431,电阻等等全部都换完。外部电阻三极管都拆下测量都正常。上电保护保护。开关管已经启动。VCC12-18V跳变。。后级1-3V跳变。。

UC3842 的3脚 是电流检查脚。主要是检测场馆对低地放电的电流 4脚 的固定频率设定
这里设计是3脚有2个470K串联电阻从正300v这里取电。还有用9.1K电阻连接三极管C级。由4脚控制。我完全看不明白。
有厉害高手说说这个是干什么吗???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4脚不是控制频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不是控制频率的吗?

对。。百度是这么说。但是它有接到了三极管B级。。集电极是5v基准过电阻。。发射级过电阻到了3脚的电流检测。。

网友:
开关管的消尖峰电路查一下。有个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2022-08-16):
这样接,是斜坡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