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89送修故障为 Touchbar触控条不亮,更换Touchbar触控条费用400元含税。

楼主(2022-07-09):
A1989送修故障为 Touchbar触控条不亮,更换Touchbar触控条费用400元含税。

网友:
这个不更换影响使用吗?

网友:
兄弟   这个表面的那个板子怎么弄好下来的?

网友:
论坛里感觉都是高手

网友:
新的触控条撕掉胶之后对位置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有时候对着位置就粘上去了,这个东西粘上去就废了,拿不下来了

网友:
感觉都是高手

网友:
会修 苹果的,我感觉 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东西如何拆有详细方法?

网友:
这个简单,铲下来即可,需要处理干净玻璃渣再粘上新的TouchBar即可

网友:
修过这个玩意的都知道,这就是个反人类的设计

网友:
你这也没拆好,正常下面显示屏和上面黑条会完整的一起下来

网友:
设计的不好拆维修

网友:
好拆得很,先破碎,然后滴酒精,然后拿刀片铲

网友:
高手 高高手

网友:
这个东西粘上去就废了,拿不下来了

网友:
怎么拆下来的?

网友:
无损能拆下就是高手  这个破了拆还好的

网友:
能修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种维修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不好拆 很麻烦

网友:
这个条条进价多少

网友:
换touchbar 风枪+铲刀,轻松收米

网友:
你整体价格还好  不是很高,

网友:
看着感觉好难拆啊

网友:
刀片要快,才好铲

网友:
用苹果的一般都不差钱,维修费用可以适当高点

网友:
找马老板买的??

网友:
楼主用风枪加热直接吹下来到吗,还是能碎了一点一点能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