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给小白分享给关于DDr5显存的。大佬勿喷哈

楼主(2022-07-09):
话不多说,先上图,还是我的6850,每天下班回来折腾一会儿,就差核心没动了,因为没工具,

今天折腾这颗显存,可能是大力出奇迹,把焊盘弄坏了,查了些资料,能看懂的都看懂了,剩下的就是看不懂的了

我就管他三七二十一,焊上再说。最后居然成功了。然后测试每个通道没有报错的。。因为之前超频测试扫描出D0报错。我就全部显存都给它换了。现在没报错了。跑分还涨了5000,之前是3.2万,现在如图所示。同一台电脑。

就是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出问题,目前是烤鸡跟以前一样的温度。游戏也没问题。有懂的大佬给我讲讲那两个连在一起的焊点是啥跟啥?

网友A:
连在一起的焊盘,要么是供电,要么是在线,绝缘漆掉点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在一起的焊盘,要么是供电,要么是在线,绝缘漆掉点没关系。

太感谢了,涨知识学习了

网友:
太感谢了, 学习了

网友B:
mvdd 供电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mvdd 供电运气好。

感谢告知。学习了

网友C:
运气不错。学习中就是慢慢的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不错。学习中就是慢慢的折腾。

确实,但愿不会出啥问题。

网友:
太感谢了,涨知识学习了

网友:
能搞芯片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有维修潜质呀

网友:
牛逼,除了我觉得牛逼别人都认为牛逼

网友:
一台笔记本1060跑分低

网友:
这样的焊盘,直接焊没事,要看掉漆的点是什么点,如果是GND和VDD就没事。如果是信号线,要看掉漆的走线和邻近的点有没可能造成连锡,如果有足够的距离,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如果不放心,可以清洗干净后用绿油把掉线的走线薄薄涂一点。固化后就行了,薄薄一点就行,不要太高影响显存自动归位。

网友(2022-11-05):
6850测试软件怎么弄的可以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