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位大神知道這個螢幕什麼問題? 按一下畫面就閃一下?

楼主(2022-07-09):
請問哪位大神知道這個螢幕什麼問題? 按一下畫面就閃一下?
該換什麼零件?

网友:
肯定是背光问题

网友:
你这个视频故障查看就扣分,估计点的都扣分了, 哈哈,这个显示器建议拔掉按键板后这样观察测试如何,有可能是按键漏电之类的。不排除别的问题。

网友(2022-09-25):
外接个正常的灯条看看能正常点亮吗,能就是灯条问题,点不亮是主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