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米K30S无基带无串号,

楼主(2022-07-09):
求助,红米K30S无基带 无串号,有wifi 其它功能也正常,测到X55基带芯片,少了图中这路供电,VDD_MODEM调制解调器0.75的供电,测量对地15欧,应该是正常的。
已经换过料板的X55基带和PMX55基带电源也一样。拆掉X55基带不能开机,测量基带其它供电是有的,就是差这路电压不出来。换也换了,测也测了,接下来没头绪了,难道换的芯片也有问题吗,哪位大佬帮下忙,给点思路

网友:
基带和CPU绑定的,单独换基带不行吧?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A:
你借一路差不多的电过去试试

网友:
CPU字库,BP为三者绑定,

网友:
不能更换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借一路差不多的电过去试试

试了,没用。

网友:
换回原配的也没用

网友B:
换板子吧。。。这折腾的。

网友:
k30s无基带搞定了,很简单的问题,是我把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子吧。。。这折腾的。

搞定了,问题简单

网友C(2022-08-10):
怎么解决的,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可以说一下吗

电容连锡了.或基带焊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