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轻薄本触发掉电

楼主(2022-07-09):
接着上一篇,上回说到这个笔记本开机触发就掉电。插入适配器灯亮,基本上可以判定线性正常,事实上也确实是3-5V正常,然后按开关键触发电流上到1.0瞬间掉下来,有时候只有0.34。于是直接从各大电感开始查电压,于是马上发现了5VALW正常,3VALW不正常,只有0.3V,找到了图纸发现桥的1.8和1.0都是由这个电压开启或者转换。折腾一天加焊无果,请教师兄。师兄说直接换芯片吧,整了个翻新的芯片回来。换上后3.3出来了,但是没过10分钟就烧了,芯片vcc对地了。又买了两个原装的回来换上,结果线性3v都不出来了,我就找卖家扯皮,卖家不假思索的说我技术不好,焊功不到位,我就qnmlgb,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是自己焊功不好

。重新焊了一遍之后电压出来了,3VALW也出来了,然后掉了5次电,就彻底稳定了。 最后还要请教各位一下,为啥修好的机器都会反复掉电几次,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3-01-13):
rtc电池嘛、不是最基本的吗?朋友、你连电路都会分析、这个都不知道的嘛。。。。

网友A:
重启几次,应该是读BIOS ,配置ME,读ME,,读内存等一般本,断电池或刷bios都要重启几次的,你这本很熟悉,应该是envy 系列吧,你这挺幸运,只是3v芯片坏了,我修那个ENVY 13-AG0053AU,3v芯片和它附近板都烧炸了,cpu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几次,应该是读BIOS ,配置ME,读ME,,读内存等一般本,断电池或刷bios都要重启几次的,你这本很熟悉,应该是envy 系列吧,你这挺幸运,只是3v芯片坏了,我修那个ENVY 13-AG0053AU,3v芯片和它附近板都烧炸了,cpu也烧了

这是什么样的情况才会烧成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