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3284VWH,亮一下就暗了是逻辑板问题不

楼主(2022-07-09):
通电亮一下就暗了  没有LOGO, 715G6575-M02  搜了下万能宝 似乎都没有这个板 ,基本上都是M01 没有02,拔了逻辑板的两排线也是一样亮一下就暗,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3222-1-1.html   刷了程序也是一样, 接上视频线  背光是一直亮的,就是黑屏无图像,不知道是不是逻辑板问题了

这个是没接视频线,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3222-1-1.html 刷了这个程序也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逻辑板问题,但板上也没什么烧坏的啊,

网友:
驱动板上这个IC  RTD2487TD  有几个脚是黑的,用洗板水刷了下, 拖焊了一篇  通电还是一样无图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主控芯片挂了,

网友:
有没有人说下啊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要会测逻记板上的电压呀

网友:
逻辑板上得电感都有电压吗?要是有一个没电压的就从这里查。

网友:
有背光无图像    就是屏的问题  搞个屁啊

网友:
测一下各个供电电压正常吗?都正常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