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Tool HxD添加SLIC问题

楼主(2022-07-09):
今天,弄来一块GA  F2A88XM  DS2主板,闲来没事,想把BIOS改成SLIC2.6,并添加NVME模块,在加SLIC2.6时遇到一个问题,我是按这篇文章改的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6585470/问题是在最后一步时,用MMTool提取3FD1D3A2-99F7-420B-BC69-8BB1D492A332模块,用HxD修改完后,替换回去时提示:Invailid FFS File(无效的FFS文件),估计是校验不过。
于是我把文件用Phoenixtool修改,再用MMTool提取3FD1D3A2-99F7-420B-BC69-8BB1D492A332模块,用HxD打开,这个文件已按要求改过来,对比我按要求修改的文件如下:
按要求修改的文件
A2 D3 D1 3F F7 99 0B 42 BC 69 8B B1 D4 92 A3 32
1C DA 02 40 A4 00 00 F8 8C 00 00 18 75 02 BE 2E
58 64 F9 4A 91 ED D3 F4 ED B1 00 AA 24 46 49 44
04 78 00 38 41 31 31 42 47 30 4E 00 17 90 C5 A9
AC 4E 4A 7B 3D 20 19 00 8D 2A 01 04 30 34 00 30
36 00 46 42 00 00 00 00 DF 07 04 09 0E 07 1C FF
FF 44 45 4C 4C 20 20 50 45 5F 53 43 33 20 20 31
00 00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用Phoenixtool修改后再提取的文件
A2 D3 D1 3F F7 99 0B 42 BC 69 8B B1 D4 92 A3 32
1C 40 02 40 A4 00 00 F8 8C 00 00 18 75 02 BE 2E
58 64 F9 4A 91 ED D3 F4 ED B1 00 AA 24 46 49 44
04 78 00 38 41 31 31 42 47 30 4E 00 17 90 C5 A9
AC 4E 4A 7B 3D 20 19 00 8D 2A 01 04 30 34 00 30
36 00 46 42 00 00 00 00 DF 07 04 09 0E 07 1C FF
FF 44 45 4C 4C 20 20 50 45 5F 53 43 33 20 20 31
00 00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我对比了一下,就红色部分不同,,如果把用HxD修改后的文件第二行DA改成40,也能替换进去了,那么它是如何校验的?请懂的大佬说明道理。

网友:
我主要是想高清楚地址10,偏移量01校验位是如何校验的。再给一个主板的
用MMTool提取3FD1D3A2-99F7-420B-BC69-8BB1D492A332模块HxD打开数据如下:
A2 D3 D1 3F F7 99 0B 42 BC 69 8B B1 D4 92 A3 32
1C 35 02 40 A4 00 00 F8 8C 00 00 18 75 02 BE 2E
58 64 F9 4A 91 ED D3 F4 ED B1 00 AA 24 46 49 44
04 78 00 38 41 32 34 41 47 30 37 00 87 90 C5 B5
AC FE 41 4B 9D 80 79 0B A5 AA 07 0F 30 34 00 30
36 00 46 33 00 00 00 00 DF 07 09 11 0F 12 04 FF
FF 41 4C 41 53 4B 41 41 20 4D 20 49 00 00 00 31
00 00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OEM  ID 修改后如下,红色的数据对于DELL  PE_SC3:
A2 D3 D1 3F F7 99 0B 42 BC 69 8B B1 D4 92 A3 32
1C 35 02 40 A4 00 00 F8 8C 00 00 18 75 02 BE 2E
58 64 F9 4A 91 ED D3 F4 ED B1 00 AA 24 46 49 44
04 78 00 38 41 32 34 41 47 30 37 00 87 90 C5 B5
AC FE 41 4B 9D 80 79 0B A5 AA 07 0F 30 34 00 30
36 00 46 33 00 00 00 00 DF 07 09 11 0F 12 04 FF
FF 44 45 4C 4C 20 20 50 45 5F 53 43 33 20 20 31
00 00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校验位数据35应位多少(改成9B),才能替换回去呢?这个校验位数据错了是无法替换回去的。

网友:
地址10,偏移量01校验位由35改成9B就能通过,并替换回去,这个不知如何算的

网友A:
把SLIC2.6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SLIC2.6分享一下啊

网友B(2022-08-11):
冲着 SLIC 2.6 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着 SLIC 2.6 来的

升级SLIC
如果有更高版本的SLIC表,你可把最新的SLIC表分拆到69009842和996AA1E0二模块,而OEM ID和OEM table ID 是与低版本一样的无需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