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270sw显示有红色横线,有规律的出现

楼主(2022-07-09):
请问我该查哪里,液晶屏背板有个vsta1点的电压26.8-9.8-3.2来回跳
window

网友:
其实,感觉不用研究最后一块板子了,有可能是逻辑板电压或者液晶屏玻璃板之类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吧

网友:
排线好的话 ,应该是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