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270sw开机出现红色横线

楼主(2022-07-09):
横线是有规律的出现,测量液晶屏背板vrsta1有电压跳变,26.8-9.8-3.2来回跳,我要查哪里

网友:
这种自己修不了

网友A:
建议放弃吧,如果没猜错,玻璃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放弃吧,如果没猜错,玻璃板问题。

这么严重?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tab试试。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TAB试试

网友:
这种 我只会放弃

网友:
屏的问题就放弃吧     修屏的价格还不如换个显示器呢

网友:
屏坏了,这个大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