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笔记本每次按空格键才能进系统

楼主(2022-07-09):
海尔
笔记本
开机长鸣,不能进入系统。但是在开机时按空格键,就能进入系统,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笔记本

网友:
键盘连键了吧,把键盘拆了进系统试试

网友:
拔了键盘试试

网友:
找个修电脑 的看看~键盘坏了

网友:
换个键盘就可以了,多谢以上各位的指导。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换键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