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ec发给南桥触发信号PWRBTN不跳变,骚年们放弃维修吧!

楼主(2022-07-10):
ec的待机条件都正常,你说还咋修!

网友:
考虑南桥待机信号不正常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具体型号?按照时序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具体型号?按照时序仔细检查。。。。。。

肯定检查了

网友:
给的起钱肯定修啊

网友:
ec发给南桥触发信号PWRBTN不跳变放弃维修?这还不至于放弃吧

网友B:
最多就是换EC或者桥咯,还不至于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多就是换EC或者桥咯,还不至于放弃吧

换之后还是一样,你说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