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X99-UD4不上电不

楼主(2022-07-10):
技嘉GA-X99-UD4不上电不启动
不久前收了一块主板,该主板的症状表现为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测量开机信号有3V。测试关键电压对地阻值后,于是尝试能否强制开机。是能够强制开机的。风扇也转。然后不上机和上机测试各种电压。内存电压并没有出来。均接近0V。
中途发现12V和5V的探测电压没有出来。应该是2V。
后来强制启动测试均由接近两幅了输出,但是PLL1.5V,电压仍为0V。经回溯发现,负责输出,该这样的芯片并没有该电压的输出。正在排查相关电路

网友:
拆除该npn管。用零欧电阻直接短接3V。一有3V信号mE1.05V正常输出。

网友:
目前该主板能够触发PC 1 CPU桥带机电压均有。但是的话,触发了之后风扇转一会儿就停了,内存的供电最大0.6V。CPU最大在1.5V。正在维修内存供电。

网友:
IR3570a测过第25脚PWM输出不正常,只有0.5V,测试过右侧正常是1.5V。之前尝试过更换输出管。输出仍然电压很低。可能输出管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之前测错了,测的是21角的另外一路PWM输出。这样子的话,我测到左右两个驱动芯片的电压是一致的,我就以为是驱动芯片没有问题。而是复合管有问题。

网友:
我重新刷写了BIOS。我焊了主BIOS。发现CPU电压由原来的1.5V,升高为1.7V。问一下各位这个电压正不正常?会不会烧CPU?目前我已经把1.05 VME,VCCIO的开启脚绕过相关三极管强制启动,均有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现在的话,我打算更换左侧的IR3570a驱动芯片。

网友:
这个电路我测试过q59。的基极是正常的,分压是正常的。但是为了测试方便,我就接零欧电阻直接短接到地。绕开这个三极管。然后测试R76直接接SLP_S3信号的一端,发现触发后有接近3.3V的电压正常,但是另一侧接晶体管的积极的电压只有0V,更换过同型号新的晶体管和2n7002,这个地方的电压也只有0V,所以也是接一个零欧电阻直接接到地绕开了晶体管,然后后面的EN角得到电压。能正常输出电压

网友:
有大佬提供下排查思路吗?现在触发一开始能转十多秒,然后重新启动。然后就过3~4秒又掉电重启。转几下就不再转了。

网友:
对了,我这块板子如果没有纽扣电池的话,N_-SLP_S3信号触发后是输出0V的,只有放了纽扣店之后,这个出发后才会输出3.3V左右的电压。

网友:
这个图,ECR1,5,13实物都没有焊接,这些都是EC的电源来源,然后我补上了ECR5,13。
故障表现依然
发现CKFB7电感发黑,短路,更换0R,时钟芯片于是电压正常

网友:
上面的ECR1,5,13实际没有连接,这些是EC芯片的电源来源。我连接了ECR5和13,用4.7uH,0603电感。

网友:
现在我把左侧的驱动芯片和驱动复合管全部更换成新的出来的内存电压仍然是0.68V。我测到另外一边,正常的是1.18V,接近于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