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310M S2不开机奇葩故障

楼主(2022-07-10):
技嘉H310M S2主板I/O-IT8686周围轻微进液但没腐蚀,仔细清理干净后插电发现不开机,待机条件都正常包括PCH的几个信号RTCRST,O_-RSMRST也有,按下开机针O_PWRBTSW也有3.3-0的跳变,但N_-S4_S5,N_-SLP_S3始终为低,测此板的BIOS参与开机,索性从技嘉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的BIOS版本,刷上后可以开机上电但无CPU供电,测CPU供电IC-ISL95858的条件正常SVID无波形,怀疑还是BIOS问题,又重新在技嘉官网下载了最初量产的BIOS版本,但刷上后却不开机不上电,接着又在官网下载F10-F14一共5个版本的BIOS刷上都无法上电开机,不得已又从官网下载最新的2个F15和F16版本,刷上都能开机上电但还是无CPU供电,但待机时N_-S4_S5,N_-SLP_S3就有3.3V,不可思议

网友:
我觉得你需要的是时序

网友:
刷最新BIOS,不亮机然后按照时序修。

网友:
H310M 我记得还没过保修 。 怎么不去保修处理

网友:
官方的BIOS是摆设吗?关键为什么最新版本的2个BIOS可以上电而其他的BIOS版本却无法上电,

网友:
目测,PCH的故障,实在不行就抬走吧

网友:
把io取下来.在焊回去

网友:
(把io取下来.在焊回去)何意?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桥坏了呢     不好好想想

网友:
就是怀疑桥坏没有进展了

网友:
这个板子官方BIOS文件楼主是用什么方法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