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15sIIL20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7-10):
机器型号:联想IdeaPad15sIIL2020
板号:NM-D031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
1,插上电,电流0.8 ,充电正常,不触发
2,拆机,拔掉电池,裸板上电待机电流0.02 ,有时候0.009. 按开关正常触发,正常开机。进系统大概1分钟左右自动断电,不能再次触发。断电,再上电,又可以触发开机进系统,然后自动断电。
3,以为是温度高引起。检查温度也没问题,机器不热。 先暂时排除温度问题、
4,自动掉电不触发的时候,测下待机电压掉了没。一测,发现 3V正常  3VPG只有2.9V  5V不正常,只有2V。。 测PU1601,供电,开启,线性5V 都正常。就是输出2V。怀疑IC问题,手里没这个IC,就想着先加焊下看看。。上风枪,加焊一遍,凉了后测试5V正常输出。触发进系统不掉电了。长时间测试也正常。反复开机关机也正常。算是修复了。
注意:这个板子上面用的锡是低温锡。。刚开始不知道。风枪吹过去没几秒就融了。。

网友:
拆下来拖加下锡更保险一点

网友:
感觉 还会返修

网友:
学习一下,5V也引起掉电

网友:
没换下5V的电容试试吗?

网友:
加热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这明显要返修。。问题点都没找到。。。

网友:
用低温锡那不是板子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引脚露在外面的QFN封装芯片,也会有虚焊呐,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