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华硕x409fb公共点短路后坏电池的探讨

楼主(2022-07-10):
     最近修到过多台x409fb的主板(好几个机型在用这个主板),故障是公共点对地短路。修复后就会发现电池挂了,这个机器短路后并不会产生大电流。不知道这个电池为啥保护了?不知道怎么才能解除保护这个电池的保护呢。。。。相信你们也遇到过

网友A:
是先挂电池还是先挂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先挂电池还是先挂公共点?

先挂公共点!然后电池就会坏

网友:
我正修一台HP进水机,电源开机修好后,一个小时电池坏,大电流

网友B:
ASUS遇见过几个大短路修好后电池不能用的情况,电芯好的 电量系统里也是100%,就是接口没电压。论坛有人说可以把电芯焊点拆掉,扣上主板 然后把焊点再焊接回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2023-05-20):
是电池内部电路保护了。需要用相关的编程器清除(复位)电池里面的bios(MCU)才行,

网友(2023-08-07):
今天也修到一台华硕的这个机子,公共点短路修好后电池显示满电,电池用不了,这电池也不会修啊。

网友(2023-10-18):
一样  修好公共点,电池百分百电量不能用

网友:
兄弟,我的问题跟你一样,修了不下10台,大短之后,电池显示100,但是不能用,换电池是可以,很好奇

网友:
电池缺陷,其他机器基本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华硕售后专用软件清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4-01-05):
引用 网友B:
ASUS遇见过几个大短路修好后电池不能用的情况,电芯好的 电量系统里也是100%,就是接口没电压。论坛有人说 ...

亲测有效 感谢

网友:
电池保护有些可以修 有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