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风扇常转,点不亮一例。

楼主(2022-07-10):
一块华硕B85M-F主板,故障现象是触发后风扇一直转,点不亮,测量各大电压正常,CPU供电也出了,首先刷BIOS,故障依旧。接下来查电源管理芯片,该芯片为ASP1252,10脚为PG信号,顺着10脚查到PQ804,拆下发现已坏,换上新的,开机,发现故障变了,变成风扇转几秒后就停,可以再次触发。

拆下PQ801,该管控制EN电压,触发后成功点亮,由此可见,应该是加热后出现新故障点,因为之前EN正常的。PQ801通过一个10K电阻与PQ800相连,拆下PQ800,发现也已损坏,换新后开机,一切正常。

另附上原机BIOS

网友(2022-10-17):
这个和我以前的一样。只不过我没有修。直接换了一片。

网友(2022-11-24):
是小场效应管(mos管)坏,转换不了电压吧?

网友:
能发一个图就更完美了,方便大家更直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