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池的电烙铁,不用接地是吗

楼主(2022-07-10):
我用电烙铁是来拆焊芯片,飞线芯片的

家里老房子没接地线,用插电的电烙铁,担心带电把芯片击穿,听说用电池的电烙铁不用接地,没这个风险,是真的吗。 能推荐个用电池的电烙铁吗?能给芯片飞线之类的

网友:
因为充电的烙铁与大地的隔离的,如果插上充电器必须的接地。

网友:
没听说过,也没遇到过。我用的安泰信936B,没有接地线,从没烧过任何芯片

网友A:
地上挖个洞埋条钢管不就有地线了吗,,,,

网友B:
电池的电烙铁不用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电烙铁不用接地

确定用电池的烙铁,不用接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用电池的烙铁,不用接地吗

只要不插充电器就不用接地。

网友:
早晚也得接地线,身上有静电也有可能把芯片击穿(尤其是冬天)

网友:
早晚得接地线,身上有静电也有可能把芯片击穿(尤其是在冬天)

网友:
我这里也没接地,一样用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上挖个洞埋条钢管不就有地线了吗,,,,

我在二楼,居民楼

网友:
不用接线了,,,但电池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