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 710s-13ikb 锁频0.38GHz

楼主(2022-07-10):
型号:小新 710s-13ikb
板号:16817-1

接到一台机器,客户描述用一会就会很卡,鼠标移动很慢,重装过系统也一样,没修过。让客户用了一会的确是这样的情况,点开任务管理器发现CPU锁频0.38GHz,跟客户说明情况报价修主板。
实际测试跑联想检测工具CPU压力测试到10%就会降频锁频,最高温度才72度。
换我们自己的测试硬盘装系统,未解决;升级BIOS,未解决;有时候电池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单用电源拔掉电池,未解决。测量发现降频时CPU电压0.6V,睿频是1V。
拆下主板时发现有一测风扇接口没插紧,之前也发现只有一只风扇会转,想着温度不高以为是正常的。把风扇装好再测试发现不降频了,问题解决。

网友:
我正好来了台小米降频的,外设都拔掉试过了,风扇还没看,等会试试

网友A:
真的是一个风扇引起的,一大一小,小风扇轻轻转一下就停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一个风扇引起的,一大一小,小风扇轻轻转一下就停 了

很高兴能帮到你,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2023-12-10):
刚好遇到台看到你帖子,走捷径

网友:
就是散热的问题吗,运气真不错

网友:
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2024-10-13):
风扇有问题也会

网友:
电池在充电时,也会有在1,3G,充满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