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ZAAMB16E0捡钱通病

楼主(2022-07-10):
DAZAAMB16E0 接电不触发,原因是电池失效,接电源通电瞬间公共点电流过大引起保护,更换电池或者短接PQ22

网友:
电池的放电的管子坏了吧!

网友A:
隔离问题吧,为什么要直连隔离管呢

网友:
电池问题怎么会不过隔离呢

网友(2022-08-25):
引用 网友A:
隔离问题吧,为什么要直连隔离管呢

启动瞬间电流稍大引起隔离保护,有电池供电时工作正常,没有明显漏电,飞根线能解决的问题懒得深究

网友(2024-03-02):
学到了 不过这不算通病  很多电脑都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