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15IIL 2020 NM-C681 开机闪灯

楼主(2022-07-10):
联想 小新-15IIL 2020 NM-C681 开机指示灯一直闪 供电都出来了 有修过的吗

网友:
电流多少  上电电流   ,  我上次遇到一台小新之前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不升压  TYPE-C 芯片烧了  换了一个 就触发闪灯  你可以检查一下TYPE-C 芯片 拆了就那个芯片  就正常 开机 怀疑这个PD芯片带程序

网友:
我觉得大部分和TYPE-C 的PD芯片有关系   你检查一下!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电流0.06双灯闪烁

网友A:
我跟你一样得故障  BIOS也刷过了  阻值电压都有  你解决了吗

网友B(2022-08-12):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一样得故障  BIOS也刷过了  阻值电压都有  你解决了吗

老哥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bios刷过了,电压都有,电流能到1a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bios刷过了,电压都有,电流能到1a多点。

没有啊  搞不出来  放弃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插上电池灯就不闪了,电流1A左右不显示,

网友:
我有一个不跑码的,怀疑CPU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插上电池灯就不闪了,电流1A左右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