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电池触发掉电,适配器正常

楼主(2022-07-10):
A1465  820-00164-A      单用适配器自动触发能亮      只要带上电池 不管是单用电池  还是电池跟适配器同时    就会触发掉电    不能显示      触发掉电的时候电压全部都有       已经排除外设  也排除了EC   电池也换过  没啥思路了 有大师搞过没

网友:
拆掉Q8150  短接4脚  和6脚试试

网友:
充电正常吗  ?

网友: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