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效拆电容!极速,一个不到十秒!轻松搭建。

楼主(2022-07-10):
拆一个大约几秒,且轻松

网友A:
没看懂,风枪拆没烙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风枪拆没烙铁快

多个你就知道了哈哈

网友:
没看懂,风枪拆也很正常啊。

网友B:
上风枪是因为他没用过好烙铁

回温快的烙铁比风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风枪是因为他没用过好烙铁回温快的烙铁比风枪好用

有的。支持迅维,就在迅维网买自己品牌的,还是没有风枪快

网友C:
LV15是不是发现了新大陆?这种风枪拆件遇到板层铜多的地方,很容易板子鼓包造成板层断线!好烙铁才是最稳妥的!

网友:
不能用锡炉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风枪是因为他没用过好烙铁回温快的烙铁比风枪好用

哪种牌子的烙铁呀?

网友:
我是风枪加烙铁,T12的

网友:
容易导致主板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LV15是不是发现了新大陆?这种风枪拆件遇到板层铜多的地方,很容易板子鼓包造成板层断线!好烙铁才是最稳妥 ...

还好,几秒拆出就停了,一般不会

网友:
我的烙铁拆这种电容几下就下来了,拆不下来应该是烙铁的温度不够吧,

网友:
脑洞大开

网友:
我用jbc245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种牌子的烙铁呀?

要是大款的话无脑jbc就行

网友:
烙铁不好用  风枪确实可以用

网友:
是不是用风枪拆下来?

网友:
这种方法很容易出现掉件了你自己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