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32寸电视开机闪屏维修一例

楼主(2022-07-10):
看到最初现象,觉得是背光的问题,准备好大拆了,谁知拆开背板有惊喜了。把该换的都换了,正常了,不用换背光了。

网友:
视频就不要看了,怎么还要下载分,我自己都没法看了,经验少请原谅。

网友:
就一杂牌机,做工太差了

网友:
SARHP确实是杂牌

网友:
还真是杂牌,我还以为夏普,闹半天是夏浦。

网友:
这种灯条过段时间还是坏的.

网友:
杂牌机就是好修

网友:
先不管灯条了,能亮就行了,坏了再修。

网友(2022-09-20):
晕死 我也说型号狄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