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P_XPro优硕的编程器无法擦除,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2022-07-10):
别的闪存都可以擦除刷写的,就 刷这个显示器驱动板的W25X40,擦除一直进行,等很久都是一直擦,W7 10都试过了,驱动也安装了,看了下描述 这个闪存也是支持的啊,检测闪存型号也正常识别,这里有人用这个编程器吗,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
1、接触不良 。 2、芯片坏了。 3、编程器坏了。

网友A:
结贴,闪存是25x41,识别出来是40,不支持41,找了809F烧写了

网友(2022-08-25):
引用 网友A:
结贴,闪存是25x41,识别出来是40,不支持41,找了809F烧写了

看来还是809f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