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这样!

楼主(2022-07-10):
硬盘换过,系统重新安装了
硬盘

网友:
原先什么硬盘,现在什么硬盘。用什么PE,哪种WIN10系统。你这个不好排查的,可以在重新装一次试试,还不行看看BIOS要不要改

网友:
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
先换条内存吧。

网友:
安装版,然后一个个装驱动

网友:
先用原版win10安装,再换硬盘,内存,最后就是CPU问题了

网友:
也可能是主板。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再说

网友:
硬盘 bios设置 系统 内存条都有可能出现蓝屏现象

网友:
有可能硬盘接口模式,也遇到过CPU坏的

网友:
明显系统没安装好,引导都没搞对吧

网友:
碰到过cpu坏的

网友:
如果是戴尔的话,可能要改接口

网友:
我遇到过cpu集显过不去,然后蓝屏这种情况

网友:
硬盘IDE了?

网友:
这种错误明显是引导错误。部分笔记本需要更改启动模式,要么就需要原厂的系统。

网友:
估计是显卡驱动或者pci总线

网友:
换个原版的系统镜像安装吧

网友:
你看看你的BIOS设置,硬盘格式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就会出现进不了系统,试试清除BIOS设置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