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经验分享5?==

楼主(2022-07-11):
  图不多,主要语言描述。

   一:一张RTX3080,描述为能正常亮机,一挖系统就崩溃。

         到手打值核心各阻值正常,供电各电压正常,试机能正常点亮进系统打驱动,一跑测试就崩。测各供电波形,发现显存四相供电有一相冷卡正常,受热后明显不正常,检查发现DRMOS的SW输出脚和电感竟然不通。拆了电感后发现电感过孔正面和里面的孔壁铜层已经断裂。

从上家手里捡漏了,处理好过孔(塞线+锡浆)后,该卡测试正常。

二:一张RTX2070,二修卡,到手一看傻了眼。表测+烧机发现除了核心和显存,其它几乎所有芯片全坏。

       该卡初始故障是5V的FB走线有个过孔不良,导致5V的输出电压不能反馈回MP1475的FB脚,造成输出电压过高,共烧毁 UP9512R 45491*2 UP1666Q GS9216*2 GS7155,AMX114330以及1666Q损坏时烧坏的一路显存供电MOS管(显存阻值正常实属万幸)。

先拆了短路的5V下所有芯片,再修好5V,然后更换所有5V下的IC,由于手头没有GS7155,所以由该芯片经5V降压至3.3V SEQ电压,改为从PCB上电阻焊位用0欧电阻直连金手指3.3V。换好芯片后上电发现无EN,然后发现卡PCB左边的NVVDD EN相关信号正常,但是输出走板层内的线到右边就断路了,由于该卡金手指处烧过挖过,可能给挖断线了。

这些走线从金手指左边一直到右边,所以无论烧金手指12V还是挂钩开裂都可能造成一些信号丢失。

没办法,能飞线的就飞线,飞不了的就造假信号,最终该卡点亮测试OK,但不稳定。经常性的黑屏风扇狂转。一次无意中碰触测卡的挖矿小板发现是因为PCIE槽接触不良造成的。怀疑3V3 SEQ直连金手指3V3不靠谱,因为45491的VCC就从3V3 SEQ取电,而45491对供电电压波动非常敏感。所以还是从淘宝上订购GS7155,遒寻原卡设计,补件后测试正常。至此该卡才算真正修复!

三:一张1050TI,测显存报错,拆显存发现掉点,手上没这型号的显存,所以补了下点。

应急的情况下,显存个把两个点也是可以补的。手上有好芯片,或掉的点多了就不用补了。纯属娱乐练手

网友A:
计件工资,每件还不一样,挣钱的效率太低了

网友:
每天都是新知识

网友:
手头有几张坏卡,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件工资,每件还不一样,挣钱的效率太低了

有当无,修着玩吧,平时也炒炒股炒炒金,那些钱就在那流动,一个月下来也能赚大几千,再加上修修显卡,过过小日子没问题。只能这样了。

网友:
佩服,大神,显卡一直想学,。。。。。。。。。

网友:
SEQ是什么信号

网友:
技术杠杠的,真的

网友:
技术过硬,受教了

网友:
楼主多才多艺!

网友:
你好大佬,可以加个微信不,请教一下不

网友:
你好,大佬,可以加个微信不

网友:
楼主这功底  不是一天两天练就的   而且设备也齐全啊   看样子是该买个示波器了

网友(2022-10-18):
D5显存100块钱一颗的时候 我也给显存补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