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国产兆信主板不复位

楼主(2022-07-11):
国产兆芯主板,板号nm-b401 所有供电都有,不复位。哪位大神有图纸或者维修思路不吝赐教一下

网友:
待机 PL503 3.3V PL502 5V  PL803 1.0V   PJ810 2.5V PJ807 1.49V PJ808 2.0V PJ803 0.9V

网友:
开机电压  PJ601 0.6V PL602 1.2V PL603 2.5V PL702 0.9V  PJ706 2.0V PJ707 1.8V  PJ705 1.8V PJ806 1.8V PJ804 1.0V PJ702 1.05V PJ703 1.06V PJ708 1.15V   CPU 1.099 集显0.9v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也进入维修期?

网友:
这图纸怕是不好找

网友:
牛,就开始修 国产主板了。。。。。。

网友:
这玩意儿我还第一次见

网友:
单CPU的机器供电都出来了,干CPU就完事了 不是进水摔坏的就算有图纸查来查去最后还是要干CPU。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你这六级是花钱充会员升的?

网友:
迅维要出个国产主板维修不是事了

网友:
U焊在主板上的就虚焊的多

网友:
没有维修国产机器,大佬多分享国产机器维修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加焊下u看看可能有惊喜

网友:
听说华为的台机也出来了,板载内存,板载CPU的。以后维修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