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73 IO工作条件有人知道吗?特请教

楼主(2022-07-11):
技嘉BXi3H小主机,上不电,不上IO 19V电可以出来,3V3和5V待机电压都能出来,但上了IO后,19V就出不来,U26 EN信号始终为0V低电平,EN信号是由IO芯片的pin2 5VSB_CTRL信号通过Q37生成,看IO引脚信号带#号,应该也是低电平有效才对,但IO始终输出高电平,新换的IO上去也是一样的,网上查这个IO的资料也查不到,不知道这个IO的工作条件有哪些?
IO 15脚的+V3.3A_DSW电压是正常的3.3V。

网友:
我把PR16断开后,上电电压都出来了,但io冒烟烧了,20块钱不见,一颗io要20块,就这样烧没了

网友A:
现在的新款 机器,芯片又贵 ,多坏几个,都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款 机器,芯片又贵 ,多坏几个,都不划算。。。。。。。。。。。

已经砸进去150了,搞不懂这种板子为什么一坏就坏了一堆零件,19V转3.3V的ldo,ddr电压,3.3V,5V,1.05V的电源ic全换了,全换了一个遍,然后io又坏了。

网友:
要么V3.3S有问题,要么哪个脚短路,期待结果

网友:
这个AD EN上拉的那个电阻没有装,是不是由其他电路过来的。还有那个5vsb-ctrl上面高低电平开启或者关闭Erp,你看看主板上是不是有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