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器左边一小半变白

楼主(2022-07-11):
哪位大佬有维修这种情况的经验吗,麻烦指导下

网友:
用正常那边的排线测试看看

网友:
毫无疑问,屏坏了,修不了

网友:
这就是屏幕坏了     放弃吧

网友A:
不用修了  不用修了

网友B:
可以先使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下,这个竖线其实可以维修,一般是软排线上的ic损坏引起,有专门的压屏设备可以处理。不过,价格多少贵点。具体多少费用可以多问问你附近的大城市有专业修屏的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了  不用修了

没有维修价值了吗,感觉好亏

网友:
屏的问题    得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使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下,这个竖线其实可以维修,一般是软排线上的ic损坏引起,有专门的压屏设备可以处理。不过,价格多少贵点。具体多少费用可以多问问你附近的大城市有专业修屏的同行。

好的,我知道了,本地廉价卖了完事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没机器搞不了

网友C:
屏坏了  重新压排 不行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了  重新压排 不行报废

嗯好的,谢谢啦,我准备用半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