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Aliwnware 15r3 进水保护隔离不过再到不充电修复

楼主(2022-07-11):
外星人进水,版号LA-D753P 。进水不过保护隔离再到不充电。进水机还是要心细一点才好呀。本人发帖较少!叙述不行,技术也一般。老哥们将就着看下吧!勿喷。
拿来机器进水不开机!测量发现不过保护隔离。测PQ701 4脚和123脚通了!充电芯片PQ24780S VCC短路。换了PQ701。换了充电芯片继续测量!VCC出来了!测到6脚ACDET 电压明显过高!这个电压应该实在2.6V左右,测电阻PR719阻值不对.换了恢复正常,这个时候保护隔离过了!但是发现PQ701 4脚只有19V 我感觉正常应该是25V左右才对!没管它。这个时候我先开机测试。果然电池显示未充电。然后我就来考虑这个PQ701了!19v应该是没有完全导通,看他充电器电流很大,感觉这个N管普通的应该不行!然后外星人有一个通病不充电一般保护隔离的第二个管子会有问题,因为进水了。索性一起换了吧。这玩意还不便宜!订了就放一边了
2天后管子到了!PQ701 PQ702全换了!这个时候测PQ701 G脚有25v了;应该是对的。上机测试,显示正在充电!正开心的时候,瞬间萎了,充了10几秒发现就不能充了,拔掉用它的原装电源测试也是这样。没办法只能继续弄了。因为进水的机器。我把重心放在充电芯片周围的电阻上。一个一个测去阻值都对。这个时候陷入僵局。店里很忙。这个时候发现深夜12点了!感觉修不出来晚上都睡不好,哎!太难了。然后原装电源插上开始测量不能充电的时候充电芯片几个脚的电压。发现16脚过几秒有3.3 一会有没有!于是把PR718取下来发现这个电阻有时候10K有时候很大。醉了!直接重新搞了一个电阻上去!发现正常了。于是插电池测试。我都刷玩以便抖音了还在充!从0到10了已经!至此修复反正,看来进水机左右的电阻最好能换的最好都给整下。
PR

网友:
为什么没有图呀!我上传了图呀

网友:
好烦!这个图每次都上传不成功!搞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水的就是要多观察啊,能换的都换了,确保稳定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店里很忙,非常好。

网友B:
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嘛,大佬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A:
可以,进水的就是要多观察啊,能换的都换了,确保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嘛,大佬

图纸我的论坛里下载的你直接搜就有了

网友:
进水的要好好看看腐蚀的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心细果然有惊喜。

网友:
很详细了!楼主写得非常Nice!

网友:
时好时不好这种故障最难修了  还好楼主运气好 这都找到了

网友:
写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秒杀了

网友:
进水机要有图纸!

网友:
楼主发帖时间估计比修的时间还长

网友:
修外星人的都是大神

网友:
楼主这技术部错啊

网友C: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楼主,我了解到这个芯片是混合升压充电控制器,可以控制同时使用电源适配器和电池供电。可没想明白,在双电源供电时,是如何将电池电压升压到和适配器电压一样的?难道降压充电的那个PWM电路还能反着升压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楼主,我了解到这个芯片是混合升压充电控制器,可以控制同时使用电源适配器和电池供电。可 ...

这个你运维学的时候会学到的最基础的东西,应该上课的时候前几课就会说到!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个tb_strat#角定义是什么,看是3.3上拉10K电阻,没有它会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tb_strat#角定义是什么,看是3.3上拉10K电阻,没有它会不充电?

具体没有研究!应该是一个升压输出!他乱跳肯定不太正常!直接换了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主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