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sata,pci-e协议维修经验

楼主(2022-07-11):
固态硬盘sata,s8,s9s10,ps3111,s12…,这些产品基本上都比较成熟,出现问题一部分是固件和颗粒问题,另部分为主控及电源线路问题,高端产品pci-e,E5007,E5008,E5012,E5013,E5015,E5016,…由于近几年延伸的高端产品其固件问题引起的问题很杂很多,遇到乱七八糟的问题可尝试更新固件基本上可以解决,颗粒电源部分占比较小,与sata协议固态相比pci-e nvme固态协议开卡较慢,遇到上述固态需要维修可参考,或联系共同讨论。

网友:
没看太懂。但顶一下。。。。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没讲一下怎么维修,还是楼主在这里做广告呢,也没个联想方式

网友:
怎么维修?
没讲一下

网友A:
没明白楼主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
其他固态维修很简单的,主控、颗粒、电源ic、固件、电容电阻,就这几个期中一个有问题,不需要感谢我,我是活雷锋;搞维修的都知道,单是那一个坏了,不好意思,引用楼主的话:固态需要维修可参考,或联系共同讨论
ps:不要找我讨论,固态软件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想表达的意思

只是写些维修经验谈写维修方向,之前在店里做过了解外面情况,固态硬盘品牌多板型多,且无参考电路图,遇到基本上无从下手,开卡软件看到论坛里面有发的基本上都是版本太低,这些都是要和治具配合使用的,治具,电路图类的管控的外面没有办法购买,遇到固态硬盘问题搞不定可以加360341869合作。

网友(2022-08-10):
标题很吸引人,不过内容有些空,多写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