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不飞线不换芯片一坨锡解决)华擎B85M Pro4 pro3 H87M B75主板PU9不出桥电压

楼主(2022-07-11):
最近给一个公司修了几台华擎的主板 都是通电风扇转一下 就重启再转一下
明显是缺电压 以前修到过几次这主板 确定是通病
PU9芯片是RT8065ZQW
SW REG. RT8065ZQW WDFN-8L 3*3 RICHTEK/HV 3A DC-DC
是一个电压转换芯片
给南桥的me提供1.05v电压

网友:
感谢分享 等遇到了一定看一下

网友:
看了下点位图,B85M Pro4、H87M Pro4、B75 Pro3、B75 Pro3-M这4块主板可以这样做。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一坨锡解决问题啊!

网友:
遇到就可以避雷了!!

网友:
回去看下用上不

网友:
很好用的方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下,以后遇见此机器处理一下。

网友:
好。。。问题点标注清楚。好评。

网友:
通病对于我菜鸟来说是最好 的。  简单易懂

网友:
感谢楼主,以后在遇到就能避雷了

网友(2022-08-13):
求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记下了,感谢楼主

网友(2022-10-19):
的确 ,很多华硕B85主板也有这个通病 , 需要改动两个电阻的位置 。

网友(2022-12-04):
我这个主板+E3 1230V3开不了机。开机报错3声就没下文了

网友(2023-01-07):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