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1030显卡时而全板无供电,时好时坏。

楼主(2022-07-11):
求师傅赐图纸或上电时序,谢谢。
单卡接12v电源有时0.022a,有时0.3a。

网友A:
你得先测哪些供电没有

网友:
换管子就好,老毛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测哪些供电没有

谢谢回复。好的时候全板都有。不好的时候除了3.3V和12V,其他供电全无。

网友:
感谢师傅指点。是哪个管子呢,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好的时候全板都有。不好的时候除了3.3V和12V,其他供电全无。

查5V。。。。。。。。。。

网友:
质量差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