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C421 内存无电

楼主(2022-07-11):
大神们 NM-C421 3V 5V 正常 触发正常 就是 无内存 电压

网友:
各位大师
没有回答

网友:
都说没有内存电压。先修内存电压啊

网友:
3楼大师,请教 思路。上管 换了 IC 换了,IC 是全新原装, 一 上电,0。25V 再测 上管的 G S 短 了,
下了IC 又不短了。就这样烧了 3个IC 21元现金 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