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烧炸的是个啥

楼主(2022-07-11):
清华同方s48f,老玩意了,插上去用了几分钟就炸了,麻烦帮忙看看这个是个啥玩意,看上去是个mos管,保隔的吗,这个挂壁了会不会有其他损坏,新手

网友:
这个mos管是ao4开头的,不知道是单管还是其他复合管,1.2.3.4脚独立的,第三脚是电源插头直接过来的19V,5/6/7/8脚相连,如果是单管,1/2/3应该是通的,其他管也没发现这样排列的,真搞不懂这个到底是什么管了

网友A:
这还需要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还需要问吗

就是不知道才问的啊,这话说的,你要知道就直接说呗

网友C:
这货就是个mos管呢

网友:
都这么明显了 还提问  怀疑是不是维修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就是个mos管呢

嗯,我知道这个是mos管,就是不知道是单管还是复合的,n沟道还是p沟道,因为看脚位1/2/3/4不相通,都有线路出去,正常保隔的mos都是单管的,所以搞不清楚了

网友D:
最好找一下图纸,这样就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找一下图纸,这样就很清楚了。

没有找到图纸,论坛里都在找这个图纸

网友E:
旁边就是检流电阻这个肯定是复合隔离管,烧了是因为公共点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才问的啊,这话说的,你要知道就直接说呗

换完这个管子把控制芯片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旁边就是检流电阻这个肯定是复合隔离管,烧了是因为公共点大短路了

谢谢,确实后面有个电容短路,敲掉就行了,我看了下线路,应该是复合管

网友:
找图纸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