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救助一下,hp m126a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2-07-12):
一张图片,传到下面自己看,先说明,硒鼓换试了,定影膜也换了,激光器也擦了,就差一个转印辊没换了,转印辊订不到货,也来不及修了,客户急着要,好不好,明天都直接给他,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打出来的一部分字颜色比较深,还粗,一部分颜色浅,还细,字粗的那一边,还比较脏,这是什么问题,我想了半天,能换的都换了,除了转印辊,想不出来还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搞好了,把粉换了就好了,那为什么我换了鼓,问题还是一样呢,真的是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都有,这弯路走大了,亏死,其实打印机,就那么几大块,先要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查起,就怕走了弯路,万事万物皆有可能,你越是认为不可能的,越是有可能

网友A:
说明你的粉盒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粉盒有问题。。

整体换的,连粉盒都换了,很奇怪的是,问题居然一模一样,你说奇不奇怪

网友: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喷墨机,爱普生经常有这种情况,激光机这样子真有点 怪,粉感觉好复杂,这么多型号,很难知道具体的区别

网友:
学习了,这个值得借鉴

网友B:
我也觉得纳闷,换了鼓都一样

网友:
磁棍吧,用A4纸搓下把表面的积碳去除就行了。

网友C:
今天返修了,还是同样的问题,看来也不是粉的问题,把里面废粉都清干净重新加粉,还是不行,不管了,就让客户这么用着吧,不想折腾了

网友:
我想是不是主板的问题,搞不清楚,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都是要排查的

网友D:
开始换鼓都没测试出来问题 ?怎么搞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始换鼓都没测试出来问题 ?怎么搞的哦

换了鼓问题一样,最后还是换了粉好了,这才没到一个月就返修了,这次再换粉没效果了,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今天返修了,还是同样的问题,看来也不是粉的问题,把里面废粉都清干净重新加粉,还是不行,不管了,就让客 ...

复印正常吗?换好点硒鼓也可以换定影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印正常吗?换好点硒鼓也可以换定影试下

复印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印正常吗?换好点硒鼓也可以换定影试下

定影都换过了,能想到的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印正常吗?换好点硒鼓也可以换定影试下

除了转印辊没换了,因为定不到货,也只有它的问题,因为打印机总共就没挣多少钱,价格报太低了,没必要使劲折腾,就算最后搞好了,算下来是赔钱的,没意思,问题交给别人头疼去吧

网友:
这个不是定影的问题吗

网友(2022-08-20):
个人感觉还是激光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纳闷,换了鼓都一样

可能多打几张就好了

网友(2022-09-3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激光器问题,里面有个可调电阻能调节

网友F:
新款的126定影进纸口有挡板 如果有挡板装不到位就会这样 还有高压板
nhp001
对对对,这个定影和227的有点像,装的时候定影前那个挡板没装到位
详情

网友:
额,我首先怀疑的也是粉的问题……

网友:
定影不平,有点变形,应该是边高边低。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偶尔出现。后来有一次清洗下激光器,问题就没有出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再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激光器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款的126定影进纸口有挡板 如果有挡板装不到位就会这样 还有高压板
对对对,这个定影和227的有点像,装的时候定影前那个挡板没装到位

网友:
粉盒有问题

网友:
激光器性能不良

网友(2022-11-03):
是不是硒鼓触点接触的问题呀

网友(2023-03-08):
感觉是激光器问题

网友:
事情有点曲折啊

网友:
更换转印组件试试

网友(2023-04-12):
转印充电有问题了